在做手机RF收发部分设计时,如何解决RF干扰问题?

楼主(2020-04-29):
在做手机RF收发部分设计时,如何解决RF干扰问题?9 n2 ], s! L* ~' I

网友:
GSM 手机是TDMA工作方式,RF收发并不是同时进行的,减少RF干扰的基本原则是一定要加强匹配和隔离。在设计时要考虑到发射机处于大功率发射状态,与接收机相比更容易造成干扰,所以一定要特别保证PA的匹配。另外RF前端filter的隔离也是一个重要的指标。PCB板一般是6层或8层,必须要有足够的ground plane以减少RF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