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RF的电源干扰?

楼主(2020-04-29):
如何解决RF的电源干扰?

网友:
一般来讲     电源问题有三:

1.        Ripple过大
2.        高频Nosie
3.        IR Drop

第1跟第3    比较好解决
Ripple过大   你就是把decoupling电容值加大
IR Drop过大     你把源头的供给电压加大
但高频Noise    你可能要一段一段找    因为通常会跟Layout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