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RF应用电路,在RF部分不工作的时候CPU及其它相关外设工作正常;可是当RF启动工作...

楼主(2020-04-29):
RF应用电路,在RF部分不工作的时候CPU及其它相关外设工作正常;可是当RF启动工作时候,CPU与RF无关的端口也受到了类似于尖脉冲的干扰。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样克服这样的干扰?

网友:
可能是RF部分没有很好地与CPU部分隔离,请检查PCB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