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芯片对于外围芯片会不会产生电磁干扰,应该怎么消除?

楼主(2020-04-29):
射频芯片对于外围芯片会不会产生电磁干扰,应该怎么消除?+ Y7 y7 a, j% ^! R' Y

网友:
应该说是射频系统会对其他DBB,ABB产生电磁干扰,而不仅是射频芯片。加强射频屏蔽是一个有效的措施。

网友:
紧束缚于芯片表面的场还是很大的,和芯片键合的pad建议加100p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