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显示问题,请大神指点

楼主(2020-04-29):
有检查过硬件电路,测试表明都是通的。软件编程方面请各位大神帮忙纠纠错。
LCD12864之前能正常显示,但一段时间后全屏显示“翱”字

  • //****************************************
  • //lcd12864写命令
  • //****************************************
  • void write_12864com(uchar com)
  • {
  •    Busy();
  •    rw=0;
  •    rs=0;
  •    delay_50us(1);
  •    P0=com;
  •    E=1;
  •    delay_50us(10);
  •    E=0;
  •    delay_50us(2);
  • }
  • //****************************************
  • //lcd12864测忙
  • //****************************************
  • void Busy()
  • {
  •   uchar busy;
  •   do
  •   {
  •     E=0;
  •         rs=0;
  •         rw=1;
  •         delay_50ms(1);
  •         E=1;
  •         busy=P0;
  •         delay_50ms(1);
  •         E=0;
  •   }
  •    while(busy&0x80);
  • }
  • //****************************************
  • //lcd12864写数据
  • //****************************************
  • void write_12864dat(uchar dat)
  • {
  •    Busy();
  •    rw=0;
  •    rs=1;
  •    E=0;
  •    P0=dat;
  •    delay_50us(1);
  •    E=1;
  •    delay_50us(10);
  •    E=0;
  •    delay_50us(2);
  • }
  • //****************************************
  • //lcd12864初始化
  • //****************************************
  • void initial_LCD()
  • {
  •   RST=1;
  •   delay_50ms(2);
  •   write_12864com(0x30); //功能设置
  •   delay_50us(4);
  •   write_12864com(0x30); //再次设置
  •   delay_50us(4);
  •   write_12864com(0x0f); //显示设置,游标设置 0X0C
  •   delay_50us(4);
  •   write_12864com(0x01);  //清屏
  •   delay_50ms(1);
  •   write_12864com(0x02);
  •   delay_50us(10);
  • }
  • //****************************************
  • //lcd12864初始显示
  • //****************************************
  • void display_initial()
  • {
  •   uchar i,j;
  •   write_12864com(0x80); //LCD地址第一行
  •   for(i=0;i<16;i++)
  •   {
  •      write_12864dat(table1);
  •          delay_50us(1);
  •   }
  • write_12864com(0x88);//lcd地址第三行
  •   for(j=0;j<16;j++)
  •   {
  •      write_12864dat(table2[j]);
  •          delay_50us(1);
  •   }
  •   initial_LCD();
  • }
  • //****************************************
  • //lcd12864清屏
  • //****************************************
  • void display_clear()
  • {
  •    write_12864com(0x01);  //清屏
  •   delay_50us(2);
  • }

  •

网友:
字符串位置设置有问题,汉字与字符串串了,建议添加字符显示函数。

网友:
    你这是字符占的位置不对,造成后面的字型乱码,汉字是16*16,字符是8*16,要显示小数点要空一格(8*16)才能正常。当然这样不好看,因此要写字符显示函数,网上有案例,你看看别人怎么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