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19 Keep-Out线的绘制

楼主(2020-04-29):
altium Designer 最新的几个高版本改动比较大,以前的版本Keep-Out线是可以在Keep-Out层直接place放置的。而AD的高版本当中,在place之后放置的线会跑到其他层中去,并且在属性中也不可以将走线修改为Keep-Out layer。这是因为AD的高版本更加规范,他的Keep-Out层只有禁布的意义,不能像低版本那样可以做板框。
下面就以Altium Designer19为例来示范下在Keep-Out层放置线的方法(放置Keep-Out):
1. 将Keep-Out切换为当前层(其他层不可以放置);

2.在“放置(Place)”菜单栏中执行“Keepout→线径(或者其他类型的线)”命令,即可正常放置Keepout,如下图所示,快捷键操作为“PKT”;当然你也可以放置其他的,比如:圆,弧线,等等。

3.或者使用PCB编辑界面中间工具条也能进行Keepout的放置;

网友:


网友:
    你这不是ad19吧

网友:
    AD到现在也没有把矩形等常用图形加到绘边界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