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档位变送器

楼主(2020-04-29):
一、概述

变压器档位变送器是一种能提取主变压器抽头位置信号,经隔离后转换成对应于输入(变送器抽头位置信号)的直流模拟量输出的设备。可广泛用于变压器运行状态的自动化监控。本产品具有如下特点:

安全可靠

可接收多达19个位置信号

输入电压范围宽

输出稳定

二、主要技术性能指标

电源功耗:≤5VA
工作稳定性:年最大变化±0.1%
工频耐压:AC2.0kV/min.1mA
绝缘电阻:≥20MΩ(DC500V)
响应时间:≤10ms
输入范围:电压(高电平)AC/DC12~24V
(底电平)<1V,频率50Hz±10%(交接输入时)
输入抗阻:≥5KΩ

输出信号:DC0~10mA,0~20mA ,0~5V,1~5V,等
负载电阻:电流输出:RL≤750Ω
电压输出:RL≥2KΩ
输出波纹:<10mV
工作环境:-10~50℃,20%~90%无凝露
贮存环境:-40~70℃,20%~95%无凝露
安装方式:DIN(35mm)导轨安装及M4镙钉固定
外形尺寸:110㎜×75㎜×117㎜

三、变压器档位变送器接线图

四、BCD编码器

主要功能与特性

将变压器抽头位置信号进行编码,由19个档位接点转换成对应的BCD编码(5个接点)

5个输出(组成5位BCD编码)

便于将信号传递给后续设备

可接受多达19个位置信号

稳定可靠

无源

性能指标

工作环境:-20~60℃,20%~90%无凝露

贮存环境:-40~70℃,20%~95%无凝露

安装方式:DIN(35mm)导轨安装及M4镙钉固定

外形尺寸:见附图四

型号描述及参数

BCD编码器接线图

图中1ZJ-19ZJ为变压器抽头的辅助接点,它反映变压器的抽头位置。哪一对接点闭合,表示变压器抽头在该对接点所指位置。如果将这些接点开关量直接接入RTU的数字量输入口,就要占用19个遥信,浪费相当严重,若与BCD码编码器相配,则只要占用5个遥信。

网友:
变压器档位变送器是一种能提取主变压器抽头位置信号,经隔离后转换成对应于输入(变送器抽头位置信号)的直流模拟量输出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