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问题】 在RF频段,基尔霍夫定律能否继续使用?为什么?若能使用,其前提是什么?

楼主(2020-04-29):
    RF频段,基尔霍夫定律能否继续使用?为什么?若能使用,其前提是什么?

网友:
    由传输线理论:
可以使用,但需要考虑传输线上的分布参数,即分布电容,分布电感;
    开尔文在研究大西洋海底电缆时,发现长线效应,即线长与波长可比拟或超过波长时,我们必须考虑波动性
    此时,电压U/电流I均与距离和时间相关的函数
电报方程自己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