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SM20如何同步取料

楼主(2020-04-29):
一边十站料数量也是一 样的,怎么优化都不同步取料,那位大师知道怎么弄,,求解。。。。

网友:
不建议手动改真空,如果有缺件什么的,不好检测
排查一下 取料坐标,有没有手动模式,且坐标职位偏差很大
再来检查取料高度是不是- -样的
最后看一下,取料模式有没有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