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问题】求解高频电路中。。。电阻和电感

楼主(2020-04-29):
    在一高频电路中,一个电阻的引线是由AWG14 总长为Scm 的直铝线
    ( σAI =4.0x10的7次方S/m)制成,(a)计算DC电阻; (b)求出在工作频率为100MHz,1GHz
和10GHz时的AC电阻和电感。

网友:
    根据AWG定义,AWG#= 50- 20logd, d = 10(S0-AWG#)20,AWGSO为lmil,每减小 6个AWG,导线直径增大1倍。相应AWG14为64mil。 又,lmil=0.0254mm, 故导线直径 为1.6256mm。 (a)根据直流导线电阻公式: l Rx=- nπa°σ (b)根据公式: R(f)= Rpc d/2 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