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对一个未知无源器件用扫频法测得其阻抗结果如下:

楼主(2020-04-29):
    对一个未知无源器件用扫频法测得其阻抗结果如下:

    以该图呈现的阻抗响应曲线为依据设计一个电路,该电路能够用作代替这个被测件的等效电
路。该器件能是什么器件:电阻、电感线圈或是电容器?

网友:
    (1)根据扫频结果分析其阻抗的频率特性,可知:在频率次小于100MHz的时候,阻 抗特性基本为常数;在100MHz~1GHz 的时候,阻抗值随频率升高而减小;在 1GHz~ 1000GHz,阻抗值随频率升高而增大; 据此,在100MHz以下,电阻成份占主要部分; 100MHz~1GHz, 电容成分占主要部分; 1GHz~ 1000GHz,电感成分占主要部分。LC具有串联谐振结构。 电阻约为1002,电容在100MH时候约有-j100的阻抗值,求得C=15.9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