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分高度本征和高度补偿半导体?

楼主(2020-04-29):
    请教下怎样区分半导体是高度本征还是高度补偿半导体啊?

网友:
    补偿半导体(Compensate semiconductor)是掺杂半导体中的一种,即在半导体中既掺有施主、又掺有受主的半导体。
    不掺杂的半导体是本征半导体;掺有施主的半导体是n型半导体,掺有受主的半导体是p型半导体;而补偿半导体是掺有两种杂质的半导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