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C问题】估算其电感、寄生电容、电阻和谐振频率。

楼主(2020-04-29):
    一个RFC是用AWG38铜线在一直径为 0.1mm,长为2mm的陶瓷芯上( μr=1)绕4
圈制成。估算其电感、寄生电容、电阻和谐振频率。

网友:
    注意AWG公式: AWG#= 50- 20logd, d = 1050-AWG#)20 AWG38,直径: 由于d = 10(50-AWG)20 -4mil-0.1016mm,导线的半径a=50.08um,线圈半径r-0.05mm, 长度1-2mm,相邻线圈之间的距离d=lN=0.5mm 则电感量: L=" πr Ho1,N2 =0.0789nH εA A 2πrN.2a . raN2 寄生电容: C= d ε。ε, . =εε,一 l/N =4TEE,T - ->2.26*10'pF 电阻: R,=-'wire ; 2πrN -=0.0024 ohm σqπa° σc Ta 1 谐振频率: f≈-二=376GHzm, 2rJ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