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带自动焊技术的优点有哪些?

楼主(2020-04-29):
谁能简述一下,载带自动焊技术的优点有哪些?

网友:
1) TAB结构轻、薄、短、小,封装高度不足1mm; 2) TAB的电极尺寸、电极与焊区节距均比WB大为减小。TAB的电极宽度通常为50μm,可以 做到20~30μm,电极节距通常为80μm,根据需要还可以做的更小; 3)相应可容纳更高的I/O引脚数,如10mm见方的芯片,WB最多可容纳300个I/O引脚,而. TAB可达500个引脚以上,这就提高了TAB的安装密度; 4) TAB的引线电阻、电容和电感均比WB小得多,WB分别为100mQ、25pF 和3nH,而TAB 的则分别为20m2、10pF 和2nH,这使TAB互连的LSI、VLSI 能够具有更优良的高速、高频性能; 5)采用TAB互连,可以对各类IC芯片进行筛选和测试,确保器件是优质器件,无疑可大大提 高电子组装的成品率,从而降低电子产品的成本; 6) TAB采用Cu箔引线,导热和导电性能好,机械强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