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带自动焊技术的类别有哪些?

楼主(2020-04-29):
载带自动焊技术的类别有哪些?

网友:
TAB按其结构和形状可以分为Cu箔单层带、PI 双层带、Cu-粘接剂-PI三层带和Cu-PI-Cu双金 属带四种,以三层带和双层带使用居多。 TAB单层带成本低,制作工艺简单,耐热性能好,但是不可以进行老化筛选和测试芯片。 TAB双层带可弯曲,成本较低,设计自由灵活,可制作高精度图形,能筛选和测试芯片,带宽为 35mm时尺寸稳定性差。 TAB三层带的Cu箔与PI粘结性好,可制作高精度图形,可卷绕,适于批量生产,能筛选和测 试芯片,制作工艺较复杂,成本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