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电子封装的四个技术层次是什么?

楼主(2020-04-29):
    微电子封装的四个技术层次是什么?

网友:
    从由硅圆片制作出各类芯片开始,微电子封装可以分为四个层次:①第- -层次,又称为芯片层次. 的封装,即用封装外壳将芯片封装成单芯片组件( Single Chip Module, SCM) 和多芯片组件的一-级 封装,是指把集成电路芯片与封装基板或引脚架之间的粘贴固定、电路连线与封装保护的工艺,使之 成为易于取放输送,并可与下一层次组装进行连接的模块元器件;②第二层次,将数个第一层次完成 的封装与其他电子元器件组合成一个电路卡的工艺;③第三层次,将数个第二层次完成的封装组装成 的电路卡组装在-一个主电路板上,使之成为一个部件或子系统的工艺;④第四层次,将数个第三层次. 组装好的子系统再组装成-一个完整电子产品的工艺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