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WM 工作原理

楼主(2020-04-29):
请教各位大神附图中的2个电路工作原理是怎么样的?

网友:
PWM(脉冲宽度调制Pulse Width Modulation)原理:脉冲宽度调制波通常由一列占空比不同的矩形脉冲构成,其占空比与信号的瞬时采样值成比例。

网友A:
PWM 加一个RC在不同比例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电压,最高是IO电压,我们用的DC2DC也是这原理,现在的CPU动态调压也是这样的功能,包括I7 I9

网友B:
  你想问的其实是pwm调压原理吧。在pwm高电平时,Cpwm电容充电。pwm低电平时,Cpwm电容放电。实际在Iref引脚看到波形就是电容的充电放电波形。
   通过调整pwm的占空比,可以调整电容充放电波形的平均值(Iref引脚电压)大小。
   调整pwm的频率,可以调整电容波形峰峰值。峰峰值足够小时,对Iref引脚来说可认为就是直流了。

网友:
最后可以再检查CPU的时钟信号,及启动信号电平,同时也可以检测,CPU 与外部之间的通信信号 SPI 或者I2C 总线来判断故障的点。

网友C:
    左图直接分压,右图利用电容的充放电曲线进行稳定充电

网友:
    Pulse-Width Modulation (PWM) and digital to analog converter (DAC) Using Computer Interfacing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图直接分压,右图利用电容的充放电曲线进行稳定充电

    嗯,感谢指点

网友:
    Using PWM Output as a Digital-to-Analog Converter on a TMS320F280x Digital Signal Controller

网友D:
Simple Digital to Analog Converter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想问的其实是pwm调压原理吧。在pwm高电平时,Cpwm电容充电。pwm低电平时,Cpwm电容放电。实际在Iref引 ...

我想知道前面说的IO电压如何调制,不是PWM啊,楼主文字里面的IO

楼主:
引用 网友D:
Simple Digital to Analog Converter

    谢谢超级版主的宝贵资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想知道前面说的IO电压如何调制,不是PWM啊,楼主文字里面的IO

    IO是pwm输出啊,由cpu控制。这个电路目标是调制Iref的输入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是pwm输出啊,由cpu控制。这个电路目标是调制Iref的输入电压。

我覺得具體還是得研究 SGM40567 的芯片資料,就一般的 GPIO 來說,還是有 High、Low 和 Hi-z 三種狀態,至少就能創造出三種設定了。

這樣還是能做出控制上的變化,只是沒有 PWM 來得有多樣及彈性罷了。

    以 TI 電池充電芯片 bq24133 的 Cell Pin 為例,這三種變化恰巧能做出,Single Cell、2 Cell 和 3 Cell 的設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PWM 加一个RC在不同比例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电压,最高是IO电压,我们用的DC2DC也是这原理,现在的CPU动态调 ...

谁给我点了个反对?标题里面写的是PWM最,电容上也是PWM啊,芯片手册发上来再给你细说啊,PWM调压很常见,一般不是控制PWM转入就是通过RC来控制FB上的电压,看你这个文档是不是问的和配的图不是一回来,还有图片都有了为何不把文档发上来?

网友:
我也不知道这个有什么用

网友:
    正好今天看到一个原理图用到了PWM动态调压

网友:
    学习一下,就是内容不太充实呀,

网友:
    学习了,正在学习Class D

网友:
    REF 是调节 VGS电压来控制MOS的输出特性(输出特性需要看MOS管的特性曲线)。使用外部PWM调节时一般需要将内部REF设置很大,不然会出现单个周期内最低电流不为 0 的情况,会较难控制,但也不排除本来就是需要这样控制的,因为也可以设置成例如0.5-0.7A之间的调节。然后通过占空比来精确控制MOS开关来决定通过负载的电流。例如图中为50%占空比的PWM,通过电流则由原先的1A变为0.5A
    1 电路可以通过调节RE和RI的比值来控制电流瞬时峰值
    2 调节RE 和 RI 只能在内部REF不是非常大的时候压缩IO信号给到Ref输入脚的幅值,我认为这里可能更多的是用作一个T型滤波电路。(如有错误请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