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收发信机的测试

楼主(2020-04-29):
射频收发信机的测试是检验经过校准后的终端基本功能和射频性能的环节。一般来说,终端射频收发信机的测试遵从相应的通信标准规范,规范中对测试原理、测试方法和测试要求提出了明确的规定,规范所建议的测试方法需要使用理想的基站仿真器,这在实际应用中非常苛刻,无论是综测仪还是信号源、分析仪都不能被称作理想的基站仿真器。

  信号源、信号分析仪充当基站仿真器,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更快的速度和更好的精度,更适合大规模的量产。针对信号源、信号分析仪信令弱点,可以利用芯片提供商的物理层(L1)控制命令和控制接口(并口、串口或USB口)来进行弥补。因而,这种方案是未来发展的方向。

  TD-SCDMA终端收发信机测试参考的标准为3GPP TS25.122,对于大规模的生产测试,不可能(也不实际)测量规范中的所有要求项目,往往只要求测试与产品质量相关的关键项目。对协议的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协议测试项目包含了对终端信令软件和终端收发信机硬件性能的测试。我们可以不完全遵照协议规定的测试流程,将测试项目集中在对终端收发信机硬件性能的测试上。

  生产测试中建议发射机的测试项目有:5.2 UE 最大输出功率、5.3 UE 频率稳定度、5.4.1.4 闭环功率控制、5.4.2 最小输出功率、5.4.3 发射关闭功率、5.4.4 发射开/关时间模板、5.5.1 占用带宽、5.5.2.1 频谱发射模板、5.5.2.2 邻近信道泄漏比(ACLR)、5.5.3 杂散发射、5.7.1 误差矢量幅度。

  这里规定了发射机功率、频率、动态功率、频谱和调制五个方面的指标,我们可以将这些测试项目进行合并,具体建议测试方法如下:

  通过物理层控制命令使终端进入TD-SCDMA 12.2k RMC 环回测试模式;

  设定频点,并将终端发射功率设为最大;

  使用信号分析仪测试最大输出功率、开/关时间模板、发射关闭功率、占用带宽、频谱发射模板、杂散发射、邻近信道泄漏比(ACLR)、频率误差、误差矢量幅度等参数,所选信号分析仪需具备这些参数的分析功能能;

  改变频点,重复c),直到标准要求的三个频点(高、中、低)测试完成;

  设定频点,并按闭环功率控制要求的功率/时间关系(A~G段)设置发射功率,使用信号分析仪完成动态功率测试;

  设置功率到最小,完成最小发射功率的测试

  改变频点,重复e),直到要求的频点测试完成

  生产测试中建议接收机的测试项目有:6.2 参考接收灵敏度和6.3 最大输入电平,实际上就是接收误码率测试。

  根据3GPP 34.122标准要求的测试方法,我们可以按照如下步骤进行测试:

  通过物理层控制命令使终端进入TD-SCDMA 12.2k RMC 环回测试模式;

  通过信号源产生BER测试所要求的信号,所选信号源需具备足够长度的TD-SCDMA波形产生功能,根据6.2和6.3所要求的功率电平设置信号功率;

  终端解调所接收的信号,并将解调比特通过控制接口(并口、串口或USB口)传回计算机,利用芯片厂商提供的PN9 BER计算公式计算BER。将BER与标准要求进行比对。

  对于GSM等其它模式,我们可以利用类似的方法根据标准制定测试项目。

  终端音频测试

  语音通信是终端的主要功能,也是用户评价终端性能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对终端进行严格的音频测试是终端生产测试的一个重要方面。

  如今的手机终端集成了更多的多媒体功能,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手机,其音频能力也必须提高或改进。虽然语音呼叫可依然使用单声道且保真度相对较低,但音乐和视频功能却需要使用更高的采样速率来实现高质量的立体声再现。

  因此,我们建议终端的音频测试分为两个方面:语音通信音频测试和多媒体功能音频测试。使用的仪表为Keithley 2015音频分析仪。

  语音通信音频测试

  针对TD-SCDMA终端(包括GSM模式和TD-SCDMA模式),我们需要参考的标准为 3GPP TS 51.010、TS26.131和TS26.132。以下是标准中规定的音频测试项目。

  实际生产中,一般将以上测试项目简化为语音通信过程中,对语音响应电平、频率响应特性、失真和噪声的测量。

  测试方法:

  把手机安装到测试架上,把人工耳和手机的耳机孔密闭安装;

  通过物理层信令模拟指令使终端进入语音环回模式;

  音频分析仪连接人工嘴,在参考点发送额定声压值的纯单音,根据标准变化频率;

  音频分析仪连接人工耳,测试仿真耳的输出电平、频率响应特性、失真和噪声。

  多媒体功能音频测试

  对新的音频产品(如MP3和MD等),对CODEC编码/解码器有特别的测试要求,需同一时间输入多音测试信号(如需从22Hz-20kHz频率范围内,按照1/3OCTAVE的分布产生31个多音信号,在同一时间输出),从而对CODEC作出响应测试。

  借助于专业音频分析仪和专业音频分析软件,可以完成这样的测试。

网友:
TD-SCDMA终端收发信机测试参考的标准为3GPP TS25.122

网友:
    TD-SCDMA终端收发信机测试参考的标准为3GPP TS25.122,对于大规模的生产测试,不可能(也不实际)测量规范中的所有要求项目,往往只要求测试与产品质量相关的关键项目。对协议的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协议测试项目包含了对终端信令软件和终端收发信机硬件性能的测试。我们可以不完全遵照协议规定的测试流程,将测试项目集中在对终端收发信机硬件性能的测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