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信号质量讨论

楼主(2020-04-29):
图片是一个50MHz时钟信号用Hyperlynx仿真的结果。
“before”是用来做EMC实验的PCB layout,结果50MHz及其倍频处辐射超标,后来发现该时钟信号跟其他信号线走一起了,两边没有包地;
“after"是将该信号单独拉出来两边包地后仿真的结果,图中绿色是IMX6端(发送),红色是以太网芯片端(接收)。
我的疑问有以下几点,还请各位高手指导以下:
1、更改前那个图在电平跳变的时候出现了过冲,这是造成辐射超标的原因吗?(本人只会仿真,对EMC不是很了解)
2、更改后的仿真结果,没有过冲,但波形变成了近视正弦波,这是为什么呢?
3、更改后的网络为什么发送端接收端的信号单调性很差,出现很多毛刺?

网友A:
    是不是buffer选的不一样?阻抗控制的一样吗?按理来说不应该有这么大差异

网友B:
    下面波形不是因为和其他术号距离拉远造成的,仿真的PCB模型是提取的还是传输线搭的。改包地时地和时钟距离是多少?除了包地,还改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buffer选的不一样?阻抗控制的一样吗?按理来说不应该有这么大差异

    buffer是一样的,阻抗的话,我看了下有不一样的部分,按理说应该都是50欧,但我看不管是改之前还是之后,在过孔附近有阻抗突变的情况,有的长度是0in.

    阻抗突变

    阻抗突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波形不是因为和其他术号距离拉远造成的,仿真的PCB模型是提取的还是传输线搭的。改包地时地和时钟距离 ...

    PCB模型是从boardsim中export to  Linesim的, 器件模型是供应商提供的。 走线的铺地距离是0.15mm。改之前这根时钟线是走在几根信号线的中间,改之后将这根线拉出来单独包地处理的。

网友B:
    TL111和TL112的stub不小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TL111和TL112的stub不小呀

铺地的离是0.15mm的话共面波导还是不能忽略的,另外红色的TLine阻抗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