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为什么高速pcb设计中高速线下一定要有参考层?

楼主(2020-04-29):
为什么高速pcb设计中高速线下一定要有参考层?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49771-1-1.html  链接中的第三个问题回复,就是你需要的答案

网友:
    高速信号的回流

网友:
    形成压差,就像零线火线一个道理。

网友:
    有阻抗控制要求,没有参考层,阻抗就控不住了

网友:
    信号一定要有回流路径呀

网友:
    阻抗要求。要以参考层做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