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尺寸大于多少时NPM置件机需要摆支撑PIN

楼主(2020-04-29):
PCB尺寸大于多少时NPM置件机需要摆支撑PIN

网友:
首先你要明白加顶pin、顶块的目的和作用
其次不应以尺寸大小作为加与不加的判定标准
主要看pcb在贴片过程中有无z轴方向的可移动性
-般的厚度大或者单板类的稳定性要比带切槽拼板类好
我习惯不分板型全加
没有坏处(双面板需要检讨添加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