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失效分析里面的EIPD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0-04-29):
    芯片失效分析里面的EIPD是什么意思?

    The returned unit was peRFormed FIB analysis at abnormal area, serious burnout as EIPD was observed.

网友A:
    EIPD就是electrically induced physical damage,也就是所谓的EOS,元件因为过载静电或者其他情况烧件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EIPD就是electrically induced physical damage,也就是所谓的EOS,元件因为过载静电或者其他情况烧件损坏了

    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