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阻焊工序常见的品质问题及改善措施

楼主(2020-04-29):
在PCB阻焊工序中,聪明如你也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常见如下:

问题:印刷有白点
原因1:印刷有白点
改善措施:稀释剂不匹配 使用相匹配的稀释剂【请使用公司配套稀释剂】
原因2:封网胶带被溶解
改善措施:改用白纸封网

问题:粘菲林
原因1:油墨没有烘烤干
改善措施:检查油墨干燥程度
原因2:抽真空太强
改善措施:检查抽真空系统(可不加导气条)

问题:曝光不良
原因1:抽真空不良
改善措施:检查抽真空系统
原因2:曝光能量不合适
改善措施:调整合适的曝光能量
原因3:曝光机温度过高
改善措施:检查曝光机温度(低于26℃)

问题:油墨烤不干
原因1:烤箱排风不好
改善措施:检查烤箱排风状况
原因2:烤箱温度不够
改善措施:测定烤箱实际温度是否达到产品要求温度
原因3:稀释剂放少
改善措施:增加稀释剂,充分稀释
原因4:稀释剂太慢干
改善措施:使用相匹配的稀释剂【请使用公司配套稀释剂】
原因5:油墨太厚
改善措施:适当调整油墨厚度

问题:显影不净
原因1:印刷后放置时间太长
改善措施:将放置时间控制24小时内
原因2:显影前油墨走光
改善措施:显影前在暗房内作业(日光灯用黄纸包住)
原因3:显影药水不够
改善措施:温度不够 检查药水浓度、温度
原因4:显影时间太短
改善措施:延长显影时间
原因5:曝光能量太高
改善措施:调整曝光能量
原因6:油墨烘烤过度
改善措施:调整烘烤参数,不能烤死
原因7:油墨搅拌不均匀
改善措施:印刷前将油墨搅拌均匀
原因8:稀释剂不匹配
改善措施:使用相匹配的稀释剂【请使用公司配套稀释剂】

问题:显影过度(测蚀)
原因1:药水浓度太高、温度太高
改善措施:降低药水浓度和药水温度
原因2:显影时间太长
改善措施:缩短显影时间
原因3:曝光能量不足
改善措施:提高曝光能量
原因4:显影水压过大
改善措施:调低显影水压力
原因5:油墨搅拌不均匀
改善措施:印刷前将油墨搅拌均匀
原因6:油墨没有烘干
改善措施:调整烘烤参数,参见问题【油墨烤不干】

问题:绿油桥断桥
原因1:曝光能量不足
改善措施:提高曝光能量
原因2:板材没处理好
改善措施:检查处理工序
原因3:显影、水洗压力太大
改善措施:检查显影、水洗压力

问题:上锡起泡
原因1:显影过度
改善措施:改善显影参数,参见问题【显影过度】
原因2:板材前处理不好,表面有油污.灰尘类
改善措施:做好板材前处理,保持表面清洁
原因3:曝光能量不足
改善措施:检查曝光能量,符合油墨使用要求
原因4:助焊剂异常
改善措施:调整助焊剂
原因5:后烘烤不足
改善措施:检查后烘烤工序

问题:上锡不良
原因1:显影不净
改善措施:改善显影不净几个因素
原因2:后烘烤溶剂污染
改善措施:增加烤箱排风或喷锡前过机清洗

问题:后烘爆油
原因1:没有分段烘烤
改善措施:分段烘烤
原因2:塞孔油墨粘度不够
改善措施:调整塞孔油墨粘度

问题:油墨哑光
原因1:稀释剂不匹配
改善措施:使用相匹配的稀释剂【请使用公司配套稀释剂】
原因2:曝光能量低
改善措施:增加曝光能量
原因3:显影过度
改善措施:改善显影参数,参见问题【显影过度】

问题:油墨变色
原因1:油墨厚度不够
改善措施:增加油墨厚度
原因2:基材氧化
改善措施:检查前处理工序
原因3:后烘烤温度太高
改善措施:时间太长 检查后烘烤参数

问题:油墨附着力不强
原因1:油墨型号选择不合适。
改善措施:换用适当的油墨。
原因2:油墨型号选择不合适。
改善措施:换用适当的油墨。
原因3:干燥时间、温度不正确及干燥时的排风量过小。
改善措施:使用正确的温度和时间、加大排风量。
原因4:添加剂的用量不适当或不正确。
改善措施:调整用量或改用其它添加剂。
原因5:湿度过大。
改善措施:提高空气干燥度。

问题:堵网
原因1:干燥过快。
改善措施:加入慢干剂。
原因2:印刷速度过慢。
改善措施:提高速度加慢干剂。
原因3:油墨粘度过高。
改善措施:加入油墨润滑剂或特慢干剂。
原因4:稀释剂不适合。
改善措施:用指定稀释剂。

问题:渗透、模糊
原因1:油墨粘度过低。
改善措施:提高浓度,不加稀释剂。
原因2:丝印压力过大。
改善措施:降低压力。
原因3:胶刮不良。
改善措施:更换或改变胶刮丝印的角度。
原因4:网板与印刷表面的距离间隔过大或过小。
改善措施:调整间距。
原因5:丝印网的张力变小。
改善措施:重新制作新的网版。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