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耦电容布线

楼主(2020-04-29):
    发了两个图片,感觉还是不清楚, 问题描述一下,主要是VCC电流需要先经过电容 再流入芯片
    还是VCC连一条路去芯片 再连一条路去连接电容 主要是板子空间关系,电容不能太近,而且放在了另外一边,电容是2*22uF
    这样效果和上一种方案差别大么

网友A:
    看过一些芯片资料,很多推荐先过电容再到芯片的。
    但实际布线时,可能会有不好处理的时候,电容就近打孔到电源和地平面也是可以的,毕竟阻抗还算小。
如果没有电源和地平面,只有走线,那原则还是尽量缩短与芯片间的走线。
    至于差别大不大,我觉得还是要看实际效果。

网友:
    :lol:lol:lol:lol:lol: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过一些芯片资料,很多推荐先过电容再到芯片的。
但实际布线时,可能会有不好处理的时候,电容就近打孔到 ...

    了解 谢谢

网友:
    就近原则

网友(2020-07-28):
    电源线加粗的情况下退耦合尽可能靠近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