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元件波峰焊之难题

楼主(2020-04-29):
    贴片元件波峰焊之难题

    By Brian Lynch
    本文介绍,较新的助焊剂技术可帮助战胜片状组件波峰焊接的缺陷。在过去十年里,电子装配制造商已经迅速地采用了免洗助焊剂技术。今天,在北美,超过 60%的所有电子装配都是使用免洗助焊剂工艺生产的。 随着低固体、免洗助焊剂技术的采用, 出现了几个明显的挑战。 要克服的最新的困难是两种麻烦的缺陷的发生:锡球和锡桥。这两种缺陷的频率经常伴随片状组件波峰焊接(wave solder)的使用而大大增加。这个问题已经刺激了在助焊剂技术中的最新发展。

    片状组件波峰焊接的难题是什幺?
使用传统的 λ 或“A” 型焊接波峰来焊接底面的表面贴装组件 (SMD),经常产生不满意的焊接结果。这两种波峰类型设计更适合焊接传统的通孔(through-hole)组件。因此,在许多情况下,这两种波型不具有适当的接触作用或动力,来打破在底面 SMD 的组件引脚与焊盘界面之间焊锡的表面张力。如果焊锡的表面张力不打破, 那幺焊锡不能适当地熔湿 (wet)界面,并形成焊接点。 这个现象有时叫做 “阴影(shadowing) ”,是那些通常叫做 “漏焊(skip) ”的缺陷的主要原因。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大多数波峰焊接设备制造商已经开发, 并且现在提供装备有“紊流(turbulent) 或者” “适于片状组件的 (chip) ”波峰的机器。在这种波峰焊接机器类型中,片状波峰 (chip wave)后面跟着传统的焊接波峰,构成双波峰焊接工艺。片状波峰是专门设计的发出消除底面 SMD 经历的阴影效果所要求的适当作用或动力。 这种作用允许焊锡的表面张力更容易地打破, 保证焊锡适当的熔湿焊盘与组件的界面, 形成焊接点。 因此,片状波峰的使用是减少漏焊缺陷发生所需要的。

可是,当片状波峰要求用于底面 SMD 的适当焊接和与传统低固 (low-solids)、免洗(no-clean)助焊剂一起使用时,其它的焊接问题是常见的。一种传统的低固、免洗助焊剂通常含有大约 2%的活性剂 (activator),或固体,但可以高达 4%的固体。

在双波峰工艺中经常与这些助焊剂的使用有关的缺陷是锡球 (solder ball)和锡桥(solder bridge)。因此,将这类助焊剂用于含有底面 SMD 装配的电子装配制造商面对片状波峰的难题:

如果不使用片状波峰,在底面 SMD 焊盘上出现漏焊。
如果使用片状波峰,会出现过多的焊锡球和锡桥。 哪一种方法都会造成缺陷。
注意,在这种情况下遇到的锡球通常叫做非随机锡球。 非随机锡球在一块板的底面上相同的位置上找到, 一块板接着一块板都有, 通常在突出引脚的托尾边。
    它们的发生和焊锡与阻焊层之间的表面张力有关。 基本上,如果这个表面张力足够大的话,锡球与 PCB之间的粘力将大于重力向下的力。结果形成锡球。

网友: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大多数波峰焊接设备制造商已经开发, 并且现在提供装备有“紊流(turbulent) 或者” “适于片状组件的 (chip) ”波峰的机器。在这种波峰焊接机器类型中,片状波峰 (chip wave)后面跟着传统的焊接波峰,构成双波峰焊接工艺。片状波峰是专门设计的发出消除底面 SMD 经历的阴影效果所要求的适当作用或动力。 这种作用允许焊锡的表面张力更容易地打破, 保证焊锡适当的熔湿焊盘与组件的界面, 形成焊接点。 因此,片状波峰的使用是减少漏焊缺陷发生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