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振电源的原边电流波形,输入有PFC,在空载时有大小不一的变化,满载时也有,请...

楼主(2020-04-29):
谐振电源的原边电流波形,输入有PFC,在空载时有大小不一的变化,满载时也有,请问是环路没调好吗?

网友:
你的驱动波形对称吗?

网友:
你的电流是怎么测的?我没有电流探头,不知道怎么测试电流波形,还有,如果串电阻的话,串的电阻有什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