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通过xiugai这个函数修改a这个属性吗?

楼主(2020-04-29):
例如:
classdef test
   properties
       a = 10;
   end

   methods

       function xiugai(this)
          this.a = this.a + 1;
       end
   end

end

这样子我可以通过xiugai这个函数修改a这个属性吗?
如果不能的话我应该怎样做才能修改a的值。感谢!

网友:
重新赋值就好了。

网友:
THIS.A=10; for ii=1:10     THIS.A=f(double(THIS.A)); end  function y=f(x) y=x+1; end 你这样做就好了!

楼主:
你好,我的是这样的
tmp = test();
for
    ...
    tmp.xiuggai()
    ...
end
就是外部不断调用xiugai这个函数,对a不断地+1,我的程序出现的问题是每次循环调用xiugai这个函数时this.a的值都是初始的10,而不是不断累加后的结果,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THIS.A=10;
    for ii=1:10
        THIS.A=f(double(THIS.A));

楼上的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你试试重新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