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sum文件是EXpedition导出的,怎么转化为PADS呢!

楼主(2020-04-29):
    可以看到版本号:

网友A:
    打开Mentor PCB文件,在打开的Export ASCII对话框中选择所有选项,OK.启动转换软件:开始\所有软件\ Mentor
    Graphics SDD\Translators\PADS L ayout
    to Expedition Design Library Translator
(选择Expedition HKP files\OK)

    :在place translated处选择存放转换后文件
的路径。
Expedition HKP Files Translat or

    点击Add,
    打开:XXX\pcb\Output\VBASCII\选择所有
    文件\打开

    点击Translate, 等待进程完成即可。
注意:转换后的文件只能用PADS2007打
    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Mentor PCB文件,在打开的Export ASCII对话框中选择所有选项,OK.启动转换软件:开始\所有软件\ Mentor
 ...

还是谢谢了!!!
    可是我只有这个.sum文件,没得PCB文件。

再请问下这个SUM文件究竟可以转化得到PCB吗?

网友:
    这个不知道,坐等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