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32MM飞达,在机器上感觉进料无力,用手推打料手柄,也是感觉有阻力。但是如果...

楼主(2020-04-29):
24,32MM飞达,在机器上感觉进料无力,用手推打料手柄,也是感觉有阻力。但是如果取下来手动打料又是很轻松,没有任何阻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教大神,感谢!

网友:
很可能的空压机问题,空气压力不够,推飞达就会卡慢不到位

网友:
是不是料带穿进飞达有阻力。

网友:
根据你所说在设备上,有没有多换几个料站试下,看看是不是哪个料站的气动顶柱故障?另外是不是顶柱和feeder的气动部分配合不良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