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电源波形问题。

楼主(2020-04-29):
反激电源连续状态下,MOS开通时刻,原边电流会有一个尖峰,是由于输出二极管反向恢复造成的,

在断续模式下,输出二极管没有反向恢复过程,但是在实测波形中,原边电流从零开始上升的过程中还是存在尖峰,思考良久,不知原因。麻烦大神帮忙看看,非常感谢!

网友A:
这个尖峰应该是由原边的漏感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尖峰应该是由原边的漏感引起的。

有可能,漏感的能量瞬间释放,和MOS的结电容震荡。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可以试试把RC吸收调整一下,还有就是驱动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