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放置焊盘与Assembly为同一坐标

楼主(2020-04-29):
    绘制封装时,放置焊盘坐标为0,0   然后再放置Assembly TOP为坐标0,0,但是位置却偏了,然后使用移动命令,调整Assembly以中心移动,放置到0,0坐标上,但还是不和焊盘重合,请教大神这是咋回事儿。

网友A:
    移动Assembly TOP时右边有选项,选择body center
    你看下你选择的是不是

网友B:
    移动的时候Options里面选择:

网友:
    我那天移动器件的时候也是,选的就是body center,怎么都和实际左边对不上,后来只能一点点移了,很奇怪。

网友:
    检查一下焊盘的原点是不是焊盘图形的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动Assembly TOP时右边有选项,选择body center
    你看下你选择的是不是

    谢谢!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移动的时候Options里面选择:

    解决了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