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铅和有铅波峰焊锡缸里在使用的锡,有没有规定要求多久需要检测一次锡里面所含的...

楼主(2020-04-29):
无铅和有铅波峰焊锡缸里在使用的锡,有没有规定要求多久需要检测一次锡里面所含的合金成分?

网友A:
以GE公司的审核要求,每一台锡炉里面的锡最少一个月检测一次,当然这个是有两个标准的,一个是客户的标准,另一个是行业标准,行业标准是需要通过计算,比如你们公司一个月一台波峰焊平均过了多少片板子,有多少个插件的,有多少只脚,按照标准来计算是多久检验一次。另外还有规定是第三方比如SGS的检验,要求为一年或者半年等,检验其实只需要把锡块寄给供应商进行化验就行的。

网友:
我们公司每周一次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GE公司的审核要求,每一台锡炉里面的锡最少一个月检测一次,当然这个是有两个标准的,一个是客户的标准, ...

感谢大神,但是不知道你所说的这个计算标准,在哪里能查到呢?该如何计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GE公司的审核要求,每一台锡炉里面的锡最少一个月检测一次,当然这个是有两个标准的,一个是客户的标准, ...

不知道你所说的这个计算标准,在哪里能查到呢?该如何计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