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设备操作保养作业指导书_pdf分享

楼主(2020-04-29):
波峰焊设备操作保养作业指导书_pdf分享

设备名称
1. 目的
波峰焊 编 号: 第1页 共5页 为波峰焊炉提供一个正确的安全的操作指示。
2. 参考文件
波峰焊炉操作手册
3. 责任
设备操作人员负责检查机器的运行状态 / 参数的调整 / 保养以及简单维修。
设备技工负责机器的维修与维护。
4. 开机前检查
4.1 设备操作员负责检查气压是否为 0.25-0.5Mpa(2.5-5kg/cm 2 ), 否则调整为此范围值。
4.2 每班设备操作员开机前检查助焊剂液位是否达到箱体 1/4 或以上位置,低于 1/4 则加适量的助焊剂
4.3 设备操作员开机前必需检查机器状态。
4.4 设备操作员每班检查链爪是否正常 . 如有坏爪,立即更换检修。
5. 开机
5.1 调节传送带宽度与 PCB板或夹具的宽度一致 .
5.4 在操作界面选项下输入以下主要参数设置并调试
●预热器 1温度              110℃±30℃
●预热器 2温度              130℃±30℃
●预热器 3温度              150℃±30℃
●锡炉温度                    无铅260℃±10℃
●传送带速度                 1-1.8m/min
● 传送带宽度
● 波峰 1高度
● 波峰 2高度
● 冷却温度

5.2 将锡炉温度设定至无铅 260℃±10℃依次打开,预热、输送、助焊剂、波峰 1、波峰 2、冷却风扇、清洗涮。并将预热温度设定为 80- 180℃波峰宽度为 5-7cm链速 1-1.8m/min
 5.3 检查锡缸里锡浆液位是否在锡炉平面 20mm以下 ( 注:大小波峰需在关闭的情况下),如低于 20mm以下,则加锡条使锡液位达到标准。

网友:
谢谢你的波峰焊设备操作保养作业指导书,我正好想看看这方面的知识,巧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