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板铜厚与电流

楼主(2020-04-29):
    咨询过板厂,多层板表层铜厚是1OZ  内层铜厚只有0.5OZ  那我内层走同样1A的电流的线宽是不是要是表层的两倍

网友:
    是的,因为表面过电流够,但是过孔的孔径小,导致过电流小,
    1 可以多放几个过孔
    2 放一个大一点的过孔

网友A:
    我们公司的经验值: 表层 1 OZ  1mm通流 1 A; 内层 1 OZ  1mm通流 0.5 A;  内层 0.5 OZ  1mm通流 0.25 A。

网友:
    厉害,给大神点个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的经验值: 表层 1 OZ  1mm通流 1 A; 内层 1 OZ  1mm通流 0.5 A;  内层 0.5 OZ  1mm通流 0.25 A。

为什么内层1OZ只能通0.5A

网友:
    只要线宽间距足够,内层也可以做1oz,2oz的铜厚。。。

网友:
    这个不一定,得看你板子的散热方式,如果风冷,不止两倍,内层也得看在哪一层

网友:
    参考标准可靠一些,IPC2221,承载电流和铜厚,线宽,以及温度都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