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蓝牙怎么实现电子围栏功能吧?

楼主(2020-04-29):
聊聊蓝牙怎么实现电子围栏功能吧?想多听听各位朋友的应用技术或者场景

网友A:
实施步骤为:  第一步:在预定停车区域01内安装多个蓝牙发送器04;  第二步:蓝牙发送器04按预定频率发送蓝牙信号,与其它蓝牙发送器所发送的蓝牙信号组成蓝牙电子围栏;  第三步:用户03推车进入预定停车区域01内,用户携带的智能终端05接收蓝牙信号,产生行程结束指令信号,并将该指令信号发送给云端;  第四步:云端接收到行程结束指令信号后,才可以进行结束当前行程操作。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所提出的蓝牙电子围栏系统,可以约束用户将单车停到指定区域内,可以很好地解决各类共享单车乱、停乱放占用公共面积问题,实施方式简单,成本低。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凡在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施步骤为:  第一步:在预定停车区域01内安装多个蓝牙发送器04;  第二步:蓝牙发送器04按预定频率发送蓝 ...

有实战的项目案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