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12V/3W的电源变压器经过整流之后电压线性下降

楼主(2020-04-29):
如上图,AC两端是接一个AC12V/3W 的电源变压器,但是上电后电源会线性下降,降到5V。我用直流可调电源测试板子的功耗130mA。各位看看为什么电压会下降,是整流之后的电源不能直接接入DC to DC 芯片吗?

网友A:
那就说明你的电路有问题了,桥式整流的元件接错了,因为DC=1.414AC,所以12V~经过桥式整流之后会变成15V的直流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说明你的电路有问题了,桥式整流的元件接错了,因为DC=1.414AC,所以12V~经过桥式整流之后会变成15V的 ...

电路哪里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