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两个版本安装

楼主(2020-04-30):
    cadence16.6和cadence17.4两个版本Win10系统,两个版本怎么安装才能正常使用,有安装成功,谢谢分享,

网友A:
    注意要装17.4版本那个license manager,switchversion里看看变量设置,然后这样两个版本都能用了

楼主:
    昨晚折腾了两小时,cadence17.4正常打开,cadence16.6打开报错,两个版本装同一盘,不同文件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要装17.4版本那个license manager,switchversion里看看变量设置,然后这样两个版本都能用了

    有安装教程吗?我是先装cadence16.6在装cadence17.4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晚折腾了两小时,cadence17.4正常打开,cadence16.6打开报错,两个版本装同一盘,不同文件夹

    一个可以通过双击brd直接打开文件,另一个需要通过打开安装目录下的allegro.exe进入软件后通过菜单file->open来选择brd文件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晚折腾了两小时,cadence17.4正常打开,cadence16.6打开报错,两个版本装同一盘,不同文件夹

一个可以通过双击brd直接打开文件,另一个需要通过打开安装目录下的allegro.exe进入软件后通过菜单file->open来选择brd文件打开。

软件都打不开,报缺少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个可以通过双击brd直接打开文件,另一个需要通过打开安装目录下的allegro.exe进入软件后通过菜单file-> ...

没切换CDSROOT环境变量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切换CDSROOT环境变量吧

    16.X需要切换变量,17.x是不需要切换变量的,安装的时候可能也不会自动添加CDSROOT这个版本的变量,这也是经常有人问论坛为什么17版本的allegro在安装EDA365 Skill V2.5的skill工具包的时候提示找不到路径的原因,因为17.x是不需要CDSROOT这个版本变量就可以打开的,所欲安装论坛的skill工具的时候就需要自己手动添加这个变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个可以通过双击brd直接打开文件,另一个需要通过打开安装目录下的allegro.exe进入软件后通过菜单file-> ...

你打开的是cadence\SPB_16.6\tools\pcb\bin\allegro.exe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个可以通过双击brd直接打开文件,另一个需要通过打开安装目录下的allegro.exe进入软件后通过菜单file-> ...

    你打开的是cadence\SPB_16.6\tools\pcb\bin\allegro.exe吗

双击桌面快捷图标,

网友:
    用老吴的阿里狗破戒大师

网友C(2020-11-19):
引用 网友B:
16.X需要切换变量,17.x是不需要切换变量的,安装的时候可能也不会自动添加CDSROOT这个版本的变量,这也 ...

    我安装完Skill后文件夹里没有可执行文件,请问问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安装完Skill后文件夹里没有可执行文件,请问问是怎么回事呀?

问题具体没说清楚没法回答!

网友:
    文件家里没有eda365.com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具体没说清楚没法回答!

文件家里没有eda365.com文件

网友D(2022-05-18):
引用 网友B:
16.X需要切换变量,17.x是不需要切换变量的,安装的时候可能也不会自动添加CDSROOT这个版本的变量,这也 ...

请问EDA365 Skill v2.5版本从哪里可以下载,网站里面没有看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EDA365 Skill v2.5版本从哪里可以下载,网站里面没有看到啊

Skill版块的置顶帖或者EDA365 Allegro QQ群文件里面都有!

网友:
    不建议同时安装 cadence16.6和cadence17.4,因为16.6与17.4的CDSROOT的启动变量的路径不同,即使在变量里面添加了,也将不同的版本装在不同盘里面,也有可能随机出现启动不了的时候,而且16.6的库要在17.4里面使用,需要DB一下

网友(点评):
用了n年,可同時開不同版本allegro, 16.6, 17.2, 17.4 沒出過差錯. LibraryBuilder 也一樣, 是看你如何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