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有哪位朋友知道儿童手表的碰一碰功能技术原理吗?

楼主(2020-04-30):
请教一下,有哪位朋友知道儿童手表的碰一碰功能技术原理吗?
如果没有NFC可以实现吗

网友A:
碰一碰就是蓝牙功能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碰一碰就是蓝牙功能实现的

确定吗?能讲解下实现流程吗?而且很多儿童手表配置里并没有提到支持蓝牙哦,是蓝牙技术实现的?

网友B:
    没有NFC应该实现不了,因为你要射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NFC应该实现不了,因为你要射频呀

没有射频是否可以通过网络服务器交互数据呢,主要在于如何检测两个终端在接近以及还产生了碰撞吧?如果必须NFC的话,查了一些带有碰一碰交友的儿童手表其宣传和参数上却并没有体现NFC,不符合对NFC作为卖点的逻辑啊;
    而设想一下,如果利用的是GPS定位+G-Sensor的话,理论上貌似也讲的通,但是室内的GPS精度并不可靠啊,虽说儿童手表通常宣传带有室内定位功能,可是并不是指的所有室内,而是需要采集了室内地图的支持才行,而且市场用户的反馈评论上来看室内定位的效果并不好,所以这种方式也不像可行方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定吗?能讲解下实现流程吗?而且很多儿童手表配置里并没有提到支持蓝牙哦,是蓝牙技术实现的?

本身并不需要碰撞,理论靠近即可配对。楼主说的很多手表,可以找下芯片型号,基本都支持BT,反倒是NFC,既需要芯片也需要NFC线圈,一般很少用到,如果使用的话,我相信厂商更愿意将它作为卖点宣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身并不需要碰撞,理论靠近即可配对。楼主说的很多手表,可以找下芯片型号,基本都支持BT,反倒是NFC, ...

同感,应该不是NFC实现的,想确认的是蓝牙实现的实际算法,有木有做过的朋友可以细述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