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的 waive drc命令 隐藏drc,隐藏不了

楼主(2020-04-30):
最近碰到一个问题,之前从未遇到过的。就使用allegro waive drc ,以前都能把drc隐藏了。现在却隐藏不了。有没大神指导怎么处理的。

还未隐藏drc前

还未隐藏drc前

楼主:
    只是drc翻转了下角度。还是显示在那里,但是系统是认为已经隐藏了。

网友A:
    waive之后还是会消失的,你在status里面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waive之后还是会消失的,你在status里面看下

    打错了,是显示不是消失

网友:
    waive后的DRC可以关闭显示的。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