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加选择性波峰焊接机组合工作讨论

楼主(2020-04-30):
有没有想过波峰焊后再编程过选择性波峰焊接,把无法改善的固定短路等问题进行修复?

网友A:
有必要再增加一个NOZZL E吗、编程吹吹气就能解决....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必要再增加一个NOZZL E吗、编程吹吹气就能解决....呵呵。

没有用过选择性波峰焊,- 般波峰焊有很多固定短路的地方,想着如果能再用选择性波峰焊过那几个固定短路点或
者缺陷较严重的焊点,会不会好很多?

网友B:
为什么不全用选择性波峰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全用选择性波峰焊?

主要选择性波峰焊速度慢,跟不上产能啊

STM

网友B:
单独用选择性波峰焊修个焊点不如人工修理算了、不过AOI后那个NOZZL .E能自动找到疵点位置自动修正岂不更好 还编什么、把思路放远些智能一些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独用选择性波峰焊修个焊点不如人工修理算了、不过AOI后那个NOZZL .E能自动找到疵点位置自动修正岂不更 ...

请问此话中的AOI是指选择焊自身还有影响自检功能,还是额外增加AOI设备?将不良信息位置反馈设备nozzle
进行修复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