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网边框厚度的疑惑

楼主(2020-04-30):
目前我们使用的边框厚度为40mm,感觉太厚而且站位置;之前有见过使用厚度大概是目前的1/3,这样的话站地
方就可以减少很多,2到3张钢网可公用库位;各位前辈有使用的吗?寿命会有多大影响

网友:
40或30 不会影响使用

网友A:
分离式钢网,边框通用,厚度只有几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离式钢网,边框通用,厚度只有几毫米

之前有接触过分离式,厚度10-15mm左右, 共用25 -30边框2个定位销固定,几毫米太夸张了不会影响寿命吗?

网友:
有两种钢网厚度,一种是20MM, 另外-种是40MM的, 至于分离的也是20MM的,比较麻烦使用起来,价钱也省
不了,只是省空间而已

网友:
我们现在用一种分离式网框,是压力可以调节的,可以在设备上更换钢片,个人觉得还是很方便的,尤其是对于
网板多的厂家,空间可以节省不少。,以前我们也试用过几家分离式的,但操作起来好麻烦并且不能在设备上更

网友:
分离式都是号称张力可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