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谁家的HS50机改的是全真空,使用的怎么样?

楼主(2020-04-30):
有没有谁家的HS50机改的是全真空,使用的怎么样?

网友:
改了 可以的

网友:
主要为了省气

网友:
改全真空有2个严重缺点,还有一-些不严重的缺点
1,高版本会狂报贴片前阀[ ]推杆位置不正确,需要降低机器版本,机器本身是低版本倒无妨,由高版本强行降低
版本,会有很多说不清禁道不明的小问题
2,不管高版本低片,偶尔(或者说经常,取决于机器状态)会误报贴片前元件不在吸嘴上或者拾取后元件不在吸
嘴上,904, 925吸嘴更明显

网友A:
不严重的缺点,影响机器散热,特别是Y轴马达, RV相机和S马达
对比半真空,改成全真空,单台50机每小时可省电1 .5~2度左右。
总体来说,改全真空利弊都比较明显,建议根据实际情况实际考虑,长远考虑,个人建议还是改半真空的好(半真
空只有利,没有弊)

网友:
只是把保持真空一-路改成外接真空而已,我们改的真空测出来稳定-900,问题不大。像楼上说的,主要是省气,
换句话说,帮厂里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严重的缺点,影响机器散热,特别是Y轴马达, RV相机和S马达
对比半真空,改成全真空,单台50机每小时可省 ...

真的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