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基于单片机和CPLD的数字式移相信号发生器的设计

楼主(2020-04-30):
摘要:介绍了一种基于单片机和复杂可编程逻辑器件( cpld)的高精度数
字式移相信号发生器的设计,叙述了其工作原理和设计思想,完成了该移相
信号发生器的软硬件的设计。经过半年的使用,表明稳定性好,精度高,效
果十分理想,有推广价值。
关键词: CPLD;DDS;单片机;移相信号发生器
1.引言
由于传统的模报移相(如:阻容移相,变压器移相等)有许多
不足,如:移相输出波形易受输入波形的影响,移相角度还与负载
的大小和性质有关,移相精度不高,分辨率较低,面且,传統的横
报移相不能实现任意波形的移相,这主要是因为传统的模拟移相由
移相电路的幅相特性所决定,对于方波。三角波,锯齿波等非正弦
信号各次诺波的相移。幅值衰减不-致,从而导致输出波形发生畸
变.随著现代电子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随单片机和可编程技术的发
展而兴起的数字移相技术却很好的解决了这一-问题。
数字移相技术的核心是;先将模拟信号或移相角数字化,经移
相后再还原成模拟信号。其主要有兩种实现方式:一种是将读取波
形存储器的偏移地址映射为移相角,另一种是将波形的延时映射为
移相角,如;利用锁相倍频技术。单片机计数延时的方法来实现,
其第一种方式最为典型,下面着重讨论利用直接数字频率合成
( DDS)的方法来实现,频率。幅度。相位均可实现程控。
2高精度 数字式移相信号发生器工作原理
该移相信号发生器是基于DDS技术而实现,其原理枢图如图1
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它由单片机小系统,高精度晶体振荡器,频
事。相位。幅度字寄存器,相位霸加器,波形存储器,相位加法
器。数模转换器,以及低通滤波器组成。其中。参考信号fe为高精
度品体报背器产生,阳中的虑线框为相位累加器。它是DDS的核
心,它由一个N位字长的二进制加法器和-个N位累加寄存器构
成。其作用是对频半字黑加。
其工作原理:由键盘输入频率,相位,幅度控制字。每来1个
时钟脉冲,全加器将频率控制数据与累加寄存器输出的累积相位数
据相加。把相加后的结果送至累加寄存器的数据输入嘴。累加寄存
器一方面将加法器在上--次相加后所产生的新相位数据反馈到加法
器的输入端,另一方面其输出的地址分成两路,一路直接从波形存
储器中取出波形幅度数据,经D/A转换器和低通滤波器将波形数据
转换成模拟波形,另一路通过相位加法器加上移相控制字P,形成
移相信号的地址码,从波形存储器中取出波形幅度数据,最后经
D/A转换器和低還滤波器将波形数揚转换成所需的移相信号。当相
位累加器累积满量时就会产生1次溢出,完成1个周期性的动作。
这个周期就是DDS合成信号的1个周期。设相位累加器的字长为
N,频率控制字为K,则输出信号的频率f、fq和频率分辨审Of为 .
fs=fn=fc*K/2N
△f=fCJN
相位加法器完成将数据地址的偏移量映射为信号间的相位差
值。设相位加法器的字长为M,相位控制字为P,则输出的移相信号

附件下载:

网友:
三角波,锯齿波等非正弦信号各次诺波的相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