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PA、SWITH有一定抑制杂散辐射的能力,但有一定的限制,如何增加其它的方法...

楼主(2020-04-30):
一般来说PA、SWITH有一定抑制杂散辐射的能力,但有一定的限制,如何增加其它的方法来更好的解决?6 z. p6 G' b/ {/ P

网友:
准确的说法应该是PA的匹配滤波有一定抑制杂散辐射的能力,另外可以选择好的前端Filter 以加强带外抑制。

网友:
加滤波器

网友:
PA、SWITH自身都会产生谐波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