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VM matlab 代码详解说明

楼主(2020-04-30):
x=[0 1 0 1 2 -1];y=[0 0 1 1 2 -1];z=[-1 1 1 -1 1 1];
%其中,(x,y)代表二维的数据点,z 表示相应点的类型属性。

data=[1,0;0,1;2,2;-1,-1;0,0;1,1];% (x,y)构成的数据点
groups=[1;1;1;1;-1;-1];%各个数据点的标签
figure;
subplot(2,2,1);
Struct1 = svmtrain(data,groups,'Kernel_Function','quadratic', 'showplot',true);%data数据,标签,核函数,训练
classes1=svmclassify(Struct1,data,'showplot',true);%data数据分类,并显示图形
title('二次核函数');
CorrectRate1=sum(groups==classes1)/6
subplot(2,2,2);
Struct2 = svmtrain(data,groups,'Kernel_Function','rbf', 'RBF_Sigma',0.41,'showplot',true);
classes2=svmclassify(Struct2,data,'showplot',true);
title('高斯径向基核函数(核宽0.41)');
CorrectRate2=sum(groups==classes2)/6
subplot(2,2,3);
Struct3 = svmtrain(data,groups,'Kernel_Function','polynomial', 'showplot',true);
classes3=svmclassify(Struct3,data,'showplot',true);
title('多项式核函数');
CorrectRate3=sum(groups==classes3)/6
subplot(2,2,4);
Struct4 = svmtrain(data,groups,'Kernel_Function','mlp', 'showplot',true);
classes4=svmclassify(Struct4,data,'showplot',true);
title('多层感知机核函数');
CorrectRate4=sum(groups==classes4)/6

svmtrain代码分析:
if plotflag   %画出训练数据的点
[hAxis,hLines] = svmplotdata(training,groupIndex);
legend(hLines,cellstr(groupString));
end

scaleData = [];
if autoScale   %训练数据标准化
scaleData.shift = - mean(training);
stdVals = std(training);
scaleData.scaleFactor = 1./stdVals;
eave zero-variance data unscaled:
scaleData.scaleFactor(~isfinite(scaleData.scaleFactor)) = 1;

hift and scale columns of data matrix:
for c = 1:size(training, 2)
training(:,c) = scaleData.scaleFactor(c) * ...
(training(:,c) + scaleData.shift(c));
end
end

if strcmpi(optimMethod, 'SMO')%选择最优化算法
else % QP and LS both need the kernel matrix:
%求解出超平面的参数 (w,b):     wX+b

if plotflag  %画出超平面在二维空间中的投影
    hSV = svmplotsvs(hAxis,hLines,groupString,svm_struct);
    svm_struct.FigureHandles = {hAxis,hLines,hSV};
end

svmplotsvs.m文件

hSV = plot(sv(:,1),sv(:,2),'ko');%从训练数据中选出支持向量,加上圈标记出来

lims = axis(hAxis);%获取子图的坐标空间
[X,Y] = meshgrid(linspace(lims(1),lims(2)),linspace(lims(3),lims(4)));%根据x和y的范围,切分成网格,默认100份
Xorig = X; Yorig = Y;

% need to scale the mesh    将这些隔点标准化
if ~isempty(scaleData)
    X = scaleData.scaleFactor(1) * (X + scaleData.shift(1));
    Y = scaleData.scaleFactor(2) * (Y + scaleData.shift(2));
end

[dummy, Z] = svmdecision([X(: ),Y(: )],svm_struct); %计算这些隔点[标签,离超平面的距离]
contour(Xorig,Yorig,reshape(Z,size(X)),[0 0],'k');%画出等高线图,这个距离投影到二维空间的等高线

svmdecision.m文件
function [out,f] = svmdecision(Xnew,svm_struct)
%SVMDECISION evaluates the SVM decision function

%   Copyright 2004-2006 The MathWorks, Inc.
%   $Revision: 1.1.12.4 $  $Date: 2006/06/16 20:07:18 $

sv = svm_struct.SupportVectors;
alphaHat = svm_struct.Alpha;
bias = svm_struct.Bias;
kfun = svm_struct.KernelFunction;
kfunargs = svm_struct.KernelFunctionArgs;

f = (feval(kfun,sv,Xnew,kfunargs{:})'*alphaHat(: )) + bias;%计算出距离
out = sign(f);%距离转化成标签
% points on the boundary are assigned to class 1
out(out==0) = 1;

function K = quadratic_kernel(u,v,varargin)%核函数计算
%QUADRATIC_KERNEL quadratic kernel for SVM functions

% Copyright 2004-2008 The MathWorks, Inc.

dotproduct = (u*v');
K = dotproduct.*(1 + dotproduct);

维度分析:假设输入的训练数据为m个,维度为d,记作X(m,d);显然w为w(m,1);    wT*x+b

核函数计算:k(x,y)->上公式改写成  wT*@(x)+b

假设支持的向量跟训练数据保持一致,没有筛选掉一个,则支撑的数据就是归一化后的X,记作:Xst;

测试数据为T(n,d);

则核函数计算后为:(m,d)*(n,d)'=m*n;与权重和偏移中以后为: (1,m)*(m*n)=1*n;如果是训练数据作核函数处理,则m*d变成为m*m

这n个测试点的距离。

将这些隔点和其对应的超平面距离,画成等高线,得到现有图形。

第二批测试数据:

clc;
clear;
close all;
%rng(1); % For reproducibility
r = sqrt(rand(100,1)); % Radius 0~1
t = 2*pi*rand(100,1); % Angle 0~2pi
data1 = [r.*cos(t), r.*sin(t)]; % Points

r2 = sqrt(3*rand(100,1)+1); % Radius 1~4
t2 = 2*pi*rand(100,1); % Angle 0~2pi
data2 = [r2.*cos(t2), r2.*sin(t2)]; % points

figure;
plot(data1(:,1),data1(:,2),'r.','MarkerSize',15)
hold on
plot(data2(:,1),data2(:,2),'b.','MarkerSize',15)
ezpolar(@(x)1);ezpolar(@(x)2);
axis equal
hold off

%Put the data in one matrix, and make a vector of classifications.
data3 = [data1;data2];%标签 +1 -1
theclass = ones(200,1);
theclass(1:100) = -1;

% r^2(r的平方) KMatrix = exp(-gamma*r2);
function KMatrix = getKRBF(X, Y, gamma)%rbf核函数
r2 =  repmat( sum(X.^2,2), 1, size(Y,1) ) ...
    + repmat( sum(Y.^2,2), 1, size(X,1) )'- 2*X*Y'
%K(x,y)     m*n
%sum(X.^2,2)   m*d  ->   m*1  ->   repmat ->  m*n
%              n*d  ->   n*1  ->   n*m    ->  m*n
%m*n

% XVec表示X向量。||XVec||表示向量长度。 r表示两点距离。r^2表示r的平方。
% k(XVec,YVec) = exp(-1/(2*sigma^2)*(r^2)) = exp(-gamma*r^2)
% 公式-1 这里, gamma=1/(2*sigma^2)是参数, r=||XVec-YVec|| 实际上,可看作是计算2个点X与Y的相似性。

由之前对核函数的定义(见统计学习方法定义7.6):
设χ是输入空间(欧氏空间或离散集合),Η为特征空间(希尔伯特空间),如果存在一个从χ到Η的映射

φ(x): χ→Η
使得对所有的x,z∈χ,函数Κ(x,z)=φ(x)∙φ(z),
则称Κ(x,z)为核函数,φ(x)为映射函数,φ(x)∙φ(z)为x,z映射到特征空间上的内积。
由于映射函数十分复杂难以计算,在实际中,通常都是使用核函数来求解内积,计算复杂度并没有增加,映射函数仅仅作为一种逻辑映射,表征着输入空间到特征空间的映射关系。例如:
设输入空间χ: ,

映射函数φ(x)= < X,X > =
核函数Κ(x,z)=
那么,取两个样例x=(1,2,3),z=(4,5,6)分别通过映射函数和核函数计算内积过程如下:
φ(x)=(1,2,3,2,4,6,3,6,9)
φ(z)=(16,20,24,20,25,30,24,30,36)
φ(x)∙φ(z)=16+40+72+40+100+180+72+180+324=1024
而直接通过Κ(x,z)计算得[(4+10+18)]^2=1024
两者相比,核函数的计算量显然要比映射函数小太多了。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