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问题】如何求电压和电流?

楼主(2020-04-30):
    图示电路,当
    (1)开关S打开时,求电压U
ab

(2) 开关S闭合时,求电流Iab

网友:
    中学的知识都忘得差不多了,不知道我这次有没有算错,反正高考是没指望了。。。。(1) Uab=2.5V 。(2)Iab=1.2mA。

网友A:
    哈哈,好久没算过了,打开时Uab=2.5V,闭合时我理解的ab等于短接了,流过ab点的电流Iab=4m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好久没算过了,打开时Uab=2.5V,闭合时我理解的ab等于短接了,流过ab点的电流Iab=4mA?

    4mA是C->D点之间的总电流。4个电阻形成的网络内部是有分流的,要先计算a点(也就是b点)的电压,然后计算不同电阻上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4mA是C->D点之间的总电流。4个电阻形成的网络内部是有分流的,要先计算a点(也就是b点)的电压,然后计算 ...

    大概理解了,等于是有1.2mA电流在ab点重新分配了,我之前理解的有问题,多谢指点

网友:
    不太难(1) Uab=2.5V (2)Iab=1.2mA感觉像是回到了大学的电路分析的考场上,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