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二极管1n4148用玻璃封装的比用SOD323封装普遍

楼主(2020-04-30):
我是这样想的,玻璃的易碎、并且体积大,占用空间、圆柱形的,贴片不一定那么容易(个人认为不一定正确)等。不知道为什么感觉用玻璃封装的比用SOD323封装的普遍。请教前辈们,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玻璃封装其实对工艺要求高,如果焊接过程漏气,后果很严重。。
玻璃封装的我经历过质量事故,从可靠性角度来讲,尽量少用玻璃封装,好像华为就是禁用玻璃封装的二
极管。
不过成本第一 的消费品来说,塑封的贵很多。

网友:
个人感觉玻封的比塑封的便宜,塑封的稳定一些,耐温性好一些

网友:
    较常用的贴百片4148 大都是1206封装度的 其他有知 0805 0603 此外尚有道 SOT-23 SOD LL-34 MELF MINI MELF C.D 但是采用唯一采用 ROHM CO 的回0.32M/M CHIP SIZE VR >120V VF < 0.93V IO=0.4 A 只有CD4148 性价比答最高

网友:
    制造工艺不了解,但是价格有差距,玻封的便宜,塑封的贵一些。
但是玻封的焊接不便,圆柱型容易滚走,玻璃的也容易爆裂。

网友:
    特殊情况下玻璃封装的二极管有光注入电流,塑封则能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