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降低SMT锡膏焊接空洞率

楼主(2020-04-30):
各位大神,针对SMT锡膏焊接空洞率问题有哪位大神有什么比较有效的改善方案吗?现我司部分产品要求空洞率
不能超过25%,但是,实际生产过程中基本在27%~30%左右,甚至超过30%,如果超过25%,客户不接受导致无
法进行生产,针对这类问题也是有优化钢网开孔,炉温参数等,但是,效果不佳,所以,在此请教一下业内大神支
招,先谢过了!

网友:
恒温压平,回流最高温降低到中等偏下,再架个平台,时间拉长;试过多款锡膏,都适用;比如305, 105, 955, 90
10等锡膏,都可以降低空洞率

网友:
什么样的物料
开孔方式是啥样

网友:
钢网开孔方式,炉温,物料是否受潮,锡膏都会引|起空洞过高

网友:
能不能上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