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马哈头部真空问题请教

楼主(2020-04-30):
     请教下各位大佬, YV100XG吸嘴杆不装吸嘴的时候真空多少是正常的,还是只要吸附时的真空超过180以上
就可以了。我这边机器不装吸嘴的时候真空只有15左右,装上72吸嘴真空才40-50,堵住吸嘴以后真空有190。

网友A:
堵住190问题不大呀

网友:
检查一- 下电磁阀以及过滤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堵住190问题不大呀

但是装72吸嘴不赌的时候只有40多,不是说72的不吸料的时候真空有100左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