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通道设计Multi-Channel中同样设计应用不同Rules 的问题?

楼主(2020-04-30):
我遇到了这么一个问题,大功率高压板设计时,板桥驱动电路高压侧是隔离的,因此可以用在不同电压等级上,以下是驱动电路的结构 整个电路有三个电压等级,650V,350V和100V,都采用同一个驱动Channel设计,但是有个问题就是高压侧通过隔离浮地,这个电位跟最高输入电压基本相同,因此设计时需要用三套不同的Rules约束高压侧驱动,在Channel能办到吗?我目前的解决方案时是一模一样的Channel按电压等级弄三个,但是如果需要求改驱动,同样的驱动得改三遍,以后可能遇到更多电压等级在一起的,改起来太麻烦,有能给不同channel指定不同rules的方法吗?

网友:
    我们也是这么做的,
    一模一样的Channel按电压等级弄三个
因为我们平时最多用4个Channel,